[STM32F4] 错误,没有这样的文件或目录?

楼主(2025-08-18):
在使用STM32CubeIDE时遇到了问题。安装并创建项目后,收到了以下两个错误:
c:\st\stm32cubeide_1.8.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9-2020-q2-update.win32_2.0.0.202105311346\tools\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open linker script file C:\Users\B??nyamin Terzi\stm\mcu\001MCU\STM32F407VGTX_FLASH.l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makefile:63: 001MCU.elf] Error 1

网友A:
可能路径包含非ASCII字符吧

网友B:
估计是链接器脚本文件缺失。

网友B:
即使路径正确,如果 STM32F407VGTX_FLASH.ld 文件不存在,也会报类似错误。

网友C:
将项目移动到纯ASCII路径,避免用户名或路径中包含非英文字符。

网友A:
在STM32CubeIDE中重新导入项目。

网友D:
检查 .ld 文件是否存在,如果缺失,重新生成代码。

网友E:
手动指定链接器脚本路径,在 Script file (-T) 中,手动输入 .ld 文件的绝对路径。

网友F:
升级STM32CubeIDE,你用的是较旧的 9-2020-q2-update 工具链,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D:
非ASCII字符路径导致链接器无法识别 .ld 文件,推荐将项目移动到纯英文路径。

网友G:
检查 .ld 文件是否存在或更新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