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外部晶振启动失败只能依赖内部RC时钟

楼主(2025-08-18):
外部时钟配置上去后就是不起振,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不同通道交替采样要隔离

网友B:
参考电压得先稳住

网友C:
采样时间太短就抖动大

网友D:
建议开DMA批量采样滤波

网友E:
G0系列ADC还算挺快的

网友F:
电源噪声也会影响测量值

楼主:
看下是不是管脚浮空了

网友G:
滤波电容得加在输入脚

网友H:
软件里平均值滤波最简单

网友I:
注意ADC校准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