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移植FatFS到SD卡模块时读写偶尔会失败

楼主(2025-08-18):
大部分时候能读写,但偶尔出现超时错误,文件打不开。

网友A:
建议先单独测试看门狗功能

网友B:
喂狗时间窗口没对上

网友C:
IWDG和WWDG机制不同

网友D:
复位标志可以查下原因

网友E:
喂狗必须在窗口内完成

网友F:
定时器中断延迟太久也会触发

网友G:
LSI频率不准影响计数

网友H:
有时系统跑飞根本喂不到

网友I:
HAL库里喂狗API有延迟

楼主:
调试模式下看门狗也能复位

网友J:
SD 卡模块对电源噪声敏感,电压波动可能导致读写失败。

网友J:
用 稳压器 为 SD 卡模块提供干净的 3.3V 电源。

网友K:
SPI/SDIO信号线受干扰可能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L:
用示波器检查 SPI/SDIO 信号质量,观察是否有过冲、下冲或振铃。

网友M:
SPI时钟速度过高可能导致SD卡响应不稳定。

网友N:
注意:TF卡装到SD卡套上时,卡的读写速度会明显降低。主要是因为TF卡有些是低速的

网友O:
是不是移植有点问题

网友P(2025-11-03):
有时候,定时器中断延迟太久也可能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