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语言关键字const使用详解

楼主(2025-08-18):
在C语言中,const关键字用于定义只读变量(常量),即被修饰的变量值不能被修改。它增强了代码的安全性和可读性,防止意外修改重要数据。以下是const关键字的详细用法和规则:

核心作用

定义常量

声明一个值不可变的变量:

  1. const int MAX_SIZE = 100;
  2. // MAX_SIZE = 200;  // 编译错误!不能修改const变量

保护函数参数

防止函数内部修改传入的参数:

  1. void print_data(const char *str) {
  2.     // str[0] = 'A';  // 错误!不能修改const修饰的内容
  3.     printf("%s", str);
  4. }

修饰指针(关键难点)

根据const位置不同,有3种用法:

类型
示例
特点
指向常量的指针const int *p 或 int const *p指针指向的值不可变,但指针本身可指向其他地址
常量指针int *const p指针本身不可变(固定指向一个地址),但指向的值可变
指向常量的常量指针const int *const p指针和指向的值都不可变
int a = 10, b = 20;

// 1. 指向常量的指针
const int *p1 = &a;
// *p1 = 30;   // 错误!不能修改值
p1 = &b;       // 正确:可改变指向

// 2. 常量指针
int *const p2 = &a;
*p2 = 30;      // 正确:可修改值
// p2 = &b;    // 错误!不能改变指向

// 3. 指向常量的常量指针
const int *const p3 = &a;
// *p3 = 40;   // 错误!
// p3 = &b;    // 错误!

楼主:
关键特性
必须初始化
const变量必须在声明时初始化:
  1. const int x;     // 错误!未初始化
  2. const int y = 5; // 正确
与普通变量的区别

普通变量:int a = 10;(值可修改)

const变量:本质是只读变量,有内存地址(不同于#define宏)

与#define的区别

特性
const
#define
类型检查✔️ (有类型)✖️ (无类型,文本替换)
作用域块作用域无作用域(预处理后全局生效)
调试可见✔️✖️
内存占用占用内存不占用内存(编译时替换)

楼主:
常见应用场景
定义硬件寄存器地址
const volatile uint32_t *const UART_STATUS_REG = (uint32_t*)0x4000;
// 解释:
// - 第一个const:寄存器值可能被硬件改变,但代码不能写
// - 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
// - 第二个const:固定指向该地址
保护数组/字符串
void process_data(const int arr[], int len) {
    // 函数内不能修改arr[]的内容
}

const char *error_msg = "Fatal Error";
// error_msg[0] = 'f'; // 错误!字符串字面量本身不可修改
配合extern共享常量
  1. // file1.c
  2. extern const int GLOBAL_CONST; // 声明

  3. // file2.c
  4. const int GLOBAL_CONST = 100;  // 定义

楼主:
重要规则

类型转换风险
强制去掉const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

  1. const int n = 5;
  2. int *p = (int*)&n; // 强制转换(危险!)
  3. *p = 10;           // 未定义行为(可能崩溃或静默错误)

struct Point {
    const int x; // 必须通过初始化赋值
    int y;
};

struct Point p1 = {10, 20}; // 正确初始化
// p1.x = 30;               // 错误!x是const

在C++中的差异

C++中const变量默认是内部链接(C中需显式加extern才能外部链接)

C++允许用const变量定义数组长度,C语言不允许:

  1. const int size = 10;
  2. int arr; // C中错误!C++允许

楼主:
场景
用法示例
作用
定义常量const int MAX = 100;创建不可修改的值
保护函数参数void f(const T *p);防止意外修改输入数据
指向常量的指针const int *p;通过指针禁止修改目标值
常量指针int *const p;固定指针的指向地址
硬件寄存器映射const volatile T *reg;安全访问硬件寄存器

楼主:
合理使用const可以:

提高代码可读性(明确标识不可修改的数据)

增强安全性(编译器防止误修改)

帮助编译器优化(知道某些数据不会改变)

网友A:
const 在 C 中用于定义常量,修饰变量表示其值不可修改;修饰指针可限制指针指向不可改或指针本身不可改;修饰函数参数防止修改实参;修饰函数返回值禁止返回值被修改。增强代码可读性与安全性,便于编译器优化。

网友B(2025-09-30):
总是修饰它左边的内容;如果左边没有内容,则修饰右边的内容。

网友C:
onst本质是 编译期约束,告诉编译器:“此对象不应被修改”。

网友D:
它的核心作用是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或对象是“只读”的,一旦初始化后,就不应该再被修改。

网友E:
对 const变量赋值触发编译错误。

网友F:
通过指针类型限定,防止意外修改数据。

网友G:
const 通过编译器强制保护数据不可修改,提升代码安全性、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H:
const与指针结合时,需明确指针本身和指针指向的数据哪个不可变

网友I:
关键在于理解 const 修饰的是哪个部分。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const 靠近谁,谁就不能被修改。

网友J:
修饰普通变量

网友K:
const 修饰指针指向的数据

网友L:
C语言关键字const使用详解

网友M:
定义一个指向常量数据的、固定不变的指针。

网友N:
防止函数内部修改外部传入的数据

网友O:
const 数据类型 *指针名; 或 数据类型 const *指针名;

网友P:
指针和指向的数据均不可修改。

网友Q:
const关键字用于定义只读变量(常量)

网友R:
C语言关键字const使用

网友S:
const关键字用于定义只读变量

网友T:
const在C语言中表示常量,用于定义不可改变的变量,增强代码安全性和可读性。

网友U:
const增强了代码的安全性和可读性,防止意外修改重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