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和 APP 合并一起 就跑不起来,Contex-M0 内核

楼主(2025-08-18):
我的boot 运行地址空间 0x800 0000 长度 0x2000,
通过TF卡读取文件,升级到 地址0x800 2000 中
我的App运行地址空间 0x800 2000
在先烧录 boot,然后用SD卡升级app 进运行地址 0x800 2000 的方式  boot 和 app 都正常

但是 为了 出货方便,将 boot 和 app 用 J-Flash 打开 boot.hex  然后merge app.hex 生成一个 bootX.hex
烧录到板上,boot 完全启动不起来,地址检查了几次了,没有问题的
CPU型号是 MM32F0144

理论上 怎么都能跑前面的boot的,即使 app 部分数据出错,只要 app 数据跟 boot 地址 不冲突
J-Flash 也没有提示地址冲突

楼主:
我的boot 运行地址空间 0x800 0000 长度 0x2000,
通过TF卡读取文件,升级到 地址0x800 2000 中

我的App运行地址空间 0x800 2000

在先烧录 boot,然后用SD卡升级app 进运行地址 0x800 2000 的方式  boot 和 app 都正常

但是 为了 出货方便,将 boot 和 app 用 J-Flash 打开 boot.hex  然后merge app.hex 生成一个 bootX.hex
烧录到板上,boot 完全启动不起来,地址检查了几次了,没有问题的
CPU型号是 MM32F0144

网友A:
直接合并两个HEX文件,其中去掉一个结束行就可以了

网友B:
没试试用JLINK直接把能运行的BOOT和APP从芯片读出来吗,这样就不用手工合并了

网友C:
分别对比下合并hex文件和APP、boot文件,看下是不是合并生成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合并两个HEX文件,其中去掉一个结束行就可以了

结束行 是 boot 的 的hex 最后8个字节的 00 吗?
难道系统启动过程中 在这里做了什么标记吗

楼主:
我觉得是 MM32 ISP V1.02 的软件问题

楼主:
我将合并的hex 文件 用 hex2bin 转换为 bin文件
然后在bin文件中 删除 app 地址部分的数据 生成一个boot.bin
然后将这个boot.bin bin2hex 生成一个新的 boot_new.hex
烧录这个boot_new.hex 可以正常运行
应该是 烧录软件 的bug, 我估计
再试试将 boot 和 app 中间的空余空间 全部设置为 0x00 看程序能不能跑

楼主:
最终测试结果:
我将 合并后的 hex 文件 中间的 0xFF 全部设置为 0x00 合并后的程序就能正常跑了
但是我如果使用 boot 升级 的话 ,中间空缺部分 应该还是 0xFF 的,不影响程序运行
所以应该就是这个sb的ISP软件的bug

网友D:
可靠的方法如前网友所述,将可运行的MCU,整个FLASH读出来,保存单个hex文件,以后直接烧写这个h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束行 是 boot 的 的hex 最后8个字节的 00 吗?
难道系统启动过程中 在这里做了什么标记吗 ...

:00000001FF
这是结束行,就是文件最后一行

网友E:
直接用jflash软件合并boot.hex和app.hex两个文件,操作上肯定是可以的,我们也这么用过:

网友F:
uboot单独跑没有问题,IAR编译的程序烧进去也没有问题。用uboot去引导IAR程序,就失败了,我现在还在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jflash软件合并boot.hex和app.hex两个文件,操作上肯定是可以的,我们也这么用过:

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板子只有 ISP 接口,我用ISP的软件烧录进去就不行
将两个芯片中间数据 的0xFF 填充为 0x00 就OK了,
所以应该是这个ISP软件的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