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_IAR项目内Jlink无法找到IC问题

楼主(2025-08-18):
需要的坛友下载附件即可。

网友A:
是因为JLINK的驱动版本里面没有没有支持的芯片吧

网友B:
会不会与使用的克隆版有关系

网友C(2025-09-17):
这个PDF文件很有用,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按照里面的说明操作后成功解决了。

网友D:
下载了文件,按照里面的步骤检查了一遍,发现是Jlink的配置设置有问题,调整后问题解决了,感谢分享!

网友E:
JlinkV8灯不亮了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