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如何避免频繁的中断影响外部数据采集

楼主(2025-08-18):
在使用WB031芯片做开发时,外接了10个温度芯片,通过单总线协议one-wire与MCU进行通信。使用官方SDK进行开发的,但是我发现采集的温度数据有时候会出现为0等错误情况,我目前猜测是任务调度过程中,频繁中断会打断单总线协议的时序,有没有大佬提供一点思路啊?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for hold the SWD before sleep
    delay_n_10us(200*1000);

                OW_Init();
                OW_RecallE2();
//                Serial_Init();

    app_ble_init();

    // periph init
//    LedInit(LED1_PORT,LED1_PIN);  // power led
//    LedInit(LED2_PORT,LED2_PIN);  //connection state
//    LedOn(LED1_PORT,LED1_PIN);

    while (1)
    {
        /*schedule all pending events*/

        rwip_schedule();

        ns_sleep();

    }
}
////////////////////////////

///////app_htps.c部分函数

void app_htpt_temp_timeout_handler(void)
{
    // 1. 采集所有传感器温度
                GetTemp();

    // 2. 发所有传感器数据
    for (uint8_t i = 0; i < app_htpt_env.sensor_count; i++) {
//                                Serial_SendString("\r\n");
//                                Serial_SendString("Sensor");
//                                Serial_SendNumber(i, 1);
//                                Serial_SendString(":");
//                                Serial_SendFloat(g_TempValue);
//                                Serial_SendString("\r\n");
        app_htpt_temp_send(g_TempValue, i);
    }

    // 3. 仅当通知启用时重启定时器
//    if (app_htpt_env.ntf_cfg & HTPT_CFG_INTERM_MEAS_NTF) {
        ns_timer_cancel(health_thermometer_timer_id);
        health_thermometer_timer_id = ns_timer_create(
            HEALTH_THERMOMETER_SEND_DELAY,
            app_htpt_temp_timeout_handler
        );
//    }
}

// 依次发送每个通道的数据,间隔500ms
void app_htpt_temp_send(float temp_celsius, uint8_t sensor_id)
{
    struct htpt_temp_send_req *req = KE_MSG_ALLOC(
        HTPT_TEMP_SEND_REQ,
        prf_get_task_from_id(TASK_ID_HTPT),
        TASK_APP,
        htpt_temp_send_req
    );

    // 使用正确的 IEEE 11073 浮点格式
    int32_t mantissa = (int32_t)(temp_celsius * 100); // 转换为 0.01°C 单位
    req->temp_meas.temp = (uint32_t)mantissa & 0x00FFFFFF; // 24位尾数
    req->temp_meas.temp |= (0xFE << 24); // 指数 -2 (0xFE = -2的补码)

    // 设置标志位:包含温度类型
    req->temp_meas.flags = HTP_FLAG_TYPE_BIT;
    req->temp_meas.type = sensor_id + 1; // 温度类型 (1-9)

    // 关键:设置为非稳定测量(使用中间温度特性)
    req->stable_meas = FALSE;

    ke_msg_send(req);
}

//////////////////////////////////////////

隔离性, 确定性,缓冲机制,优先级分级

网友A:
放到定时中断去嘛,当然不是说在定时中断里做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定时中断去嘛,当然不是说在定时中断里做delay

但是我gettemp函数就是调用软件模拟的one-wire通信协议,内部有延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我gettemp函数就是调用软件模拟的one-wire通信协议,内部有延时

目前连接了10个传感器,数据读取的整个过程大概是400-450ms,后期如果继续加传感器,这个持续时间会更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gettemp函数就是调用软件模拟的one-wire通信协议,内部有延时

就是要把函数改到定时中断里啊,函数的内部延时也改成由定时中断控制。
当然啦,如果可以忍受错误率的话,不改函数也可以,用单线通信的CRC校验字节来丢弃错误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把函数改到定时中断里啊,函数的内部延时也改成由定时中断控制。
当然啦,如果可以忍受错误率的话 ...

感谢,我试试

网友B:
要避免频繁的中断影响外部数据采集,需从硬件设计、软件架构、通信协议和系统级优化多维度入手

网友C(2026-02-06):
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可能打断关键时序阶段,导致DS18B20无法正确响应。

网友D:
使用4.7kΩ上拉电阻

网友E:
加入CRC校验和重试机制。这是软件质量的底线。

网友F:
1-Wire 本质是“脆弱协议”,在实时系统中本就不适合高可靠性场景。

网友G:
任务优先级重设计

网友H:
观察是否存在 毛刺、宽度异常、采样点偏移

网友I:
若中断服务程序中操作了同一GPIO端口,可能引发总线竞争,导致信号波形畸变或传感器复位。

网友J:
降低非关键中断优先级

网友K:
中断服务程序应尽可能简短,仅做必要的操作,复杂的数据处理放在主循环中完成。

网友L:
硬件上的隐患巨大,这也是导致数据为 0 的常见原因。

网友M:
在进行数据采集时应先关闭中段,保证数据读取可靠。

网友N:
在温度采集期间暂停非关键定时器

网友O:
在读取温度数据后,进行CRC校验或范围检查,若数据无效则进行重试。

网友P:
采用硬件定时器+中断保护

网友Q:
任何中断若持续 > 10µs,就可能破坏一位数据

网友R:
为温度采集任务分配最高优先级中断,屏蔽低优先级任务打断。

网友S:
采用硬件定时器生成精确延时,替代软件延时循环,减少中断对时序的影响。

网友T:
为确保通信稳定性,在数据传输期间暂停所有中断操作。

网友U:
直接操作,快速应对,适合紧急短时任务。

网友V:
在单总线操作前后记录时间戳,超时未完成则判定为错误并重试。

网友W:
读写字节的关键时序段 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X:
进行单总线操作时,要关闭全局中断,防止中断干扰数据传输。

网友Y:
硬件定时器能抓取信号变化,精确计算信号持续时间。

网友Z:
硬件减少中断源,软件优化中断处理,通信协议选低延迟,系统整体优化减少数据采集干扰。

网友AA:
把温度采集分成小段快速执行,避免长时间占用资源。

网友AB:
调整中断优先级可减少对关键任务的影响,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AC:
为了提高软件可靠性,采用CRC校验和重试机制是保障,它确保数据传输正确无误,是软件质量的基石。

网友AD:
加入CRC校验确保数据传输无误,重试机制则应对可能的错误传输提供保护,保证软件稳定性。

网友AE(2026-03-10):
合理规划中断优先级,减少低优先级中断服务时间,使用DMA传输数据。

网友AF:
硬件隐患可能导致数据归零,要检查电路和传感器连接。

网友AG:
这种设计利用硬件定时器自动计时,并在特定时间通过中断执行保护程序,有效避免意外情况。

网友AH:
中断里操作同GPIO端口,会冲突,可能歪信号或传感器重置。

网友AI:
中断持续时间超过10微秒,可能会损坏数据位。需优化中断处理,确保及时响应。

网友AJ:
读取温度数据后,先检查数据是否有效,无效就重新读取。这确保了数据准确性。

网友AK:
中断可能会在DS18B20敏感阶段干扰时序,需要调整中断时机或使用软件消抖。

网友AL:
检查毛刺、宽度和采样点,确保它们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AM:
中断程序要快,数据处理留给主循环忙。

网友AN:
确保温度采集中断能迅速执行,其他低优先级任务不会干扰,从而提高数据采集效率。

网友AO:
中断处理要快,不然容易误读数据,得优化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M:
读取温度数据后,得先查对它是否符合规范,不合标准就重来。

网友AP:
在进行读写字节时,确保关闭全局中断,防止数据读取过程中被打断,影响数据准确性。

网友AQ(2026-04-11):
控制请求节奏、增强容错自愈、本地持久化、全链路监控、架构解耦,从请求、重试、存储、网络、监控、容灾多方面系统性防护。

网友AR:
中断可能影响DS18B20读数,应调整中断时间或加软件滤波来避免。

网友AE:
单总线操作时,关闭中断防止干扰,确保数据传输正确。

网友AS:
配置中断优先级,保证数据采集不受低优先级中断影响,确保数据准确性。

网友T:
在进行字节读写操作时,关闭中断是为了避免在中断处理过程中,由于中断响应造成数据读取的不完整或不准确。这就像在考试中需要保持安静,不能被突然的噪音打扰。

网友AT:
CRC校验和重试机制能确保数据准确,是软件稳定性的关键。

网友AU:
设计时应考虑高响应性,便于紧急快速处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