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并联单点接地,这个“点”是物理上实实在在的一个点?一个完整的铺铜面是不是也视为一个点呢
还有说要考虑电流流向的,难道还分上游下游?一个PCB上的DGND和AGND需要并联单点接到PGND,这个点是一个面还要注意谁在上游谁在下游嘛,太玄了也。

楼主(2025-08-18):
理解了就是顺理成章,理解不动就是玄学。

网友A:
关键是这玄学还不容易把握,一不小心就是废板!

网友B:
地,是门学问。

网友C:
不懂数理化,处处是魔法

网友D:
不是玄学,是投胎技术。

网友E:
记住一点就行了:走线,铺铜都是有阻抗的,电流通过地线才形成回路,电流经过阻抗产生压降,是噪声的来源,降低电流路径上的阻抗,控制电流耦合。

网友F:
归根结底:降低公共电阻!

网友G:
弄明白你的PCB的电流回路,上面的问题就自然有答案了:电流只能从一条地路径流到大地,那它就是一个接地"点";并联单点接地就是各个电路有独立的接地路径,电流直到PGND才汇合

网友H:
把地线当成“信号”线来考虑,在放线时与信号一并考虑。

网友I:
你了解星形网络拓扑结构吗?单点接地的实质就是找出绝对公共的地线入口,即星形的中心,一般都是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的负极。所以子模块的电源回路最终都是流向这个地的公共点再返回到电源。这样子,从拓扑上看各模块的电源回路相对于公共点都是浮空状态,互不干扰(从星形拓扑的结构也可以看出来,所有的终端节点都是浮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了解星形网络拓扑结构吗?单点接地的实质就是找出绝对公共的地线入口,即星形的中心,一般都是电源输入滤 ...

我所不解的就是这个“中心”,每个模块的地线都回到这个中心,假如这个中心是一整个铺铜面,因为PCB上过电流较大,电源的滤波电容下面必须增加铺铜面积,那么每个子模块回到这个面时布线时需要注意什么吗,还是只要接到这个面上的任何一个点就行?

网友J:
单点接地,各个回路的地不会互相干扰。多点或者整面铺地,地平面可以把波动快速分散到整个平面。
玄学都是理解不够透彻。
但是这东西没有好的观察手段,只能仿真或者凭感觉不好理解。

网友K:
如果电路里有高频或者高速信号,则玄学也描述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所不解的就是这个“中心”,每个模块的地线都回到这个中心,假如这个中心是一整个铺铜面,因为PCB上过 ...

你没看明白吗?我上面有讲,理论与实际来说,这个地的中心点,都是电源的滤波电容的负极。
想想什么是电流,模拟电路工作的原理是什么?对于所有的电路来说,电源驱动是它的动力来源,所以电源的GND才是大家公共的GND。而且平时教科书讲得最多的就是电源回路的环路要短,什么是环路?你去找开关电源原理的书,里面都会讲到初级高压部分的环路电流,PCB布局做好了,电流环路最短,干扰最小(实质是环路反馈引入的干扰最小)。

网友L:
理解才是真理,无解才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