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

楼主(2025-08-18):
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

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光敏电阻检测到光线后,ADC会变化,mcu采集到这个阈值后控制电路给镜子1个1.2V的电压,特殊材料的镜子得到电压后会变深色也就是开启了防眩目的功能),怎么调整正反面光敏电阻的ADC阈值?使得后车开灯的时候能正常的开启防眩目的功能,同时在白天、树荫底下、路灯、隧道、车库这些地方有自然光照射也不能开启防眩目的功能。也就是该亮的时候亮,不该亮的时候不能亮。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传感器可以区分车灯和自然光的?比如自然光不亮,只有当车灯照射到一定的亮度才开启防眩目的功能?

楼主:
还有哪些  补充一下

楼主:
如果有区分自然光和车灯光线的传感器就很智能,应该就不会误触发

网友A:
试没试过同一个光敏电阻同一个位置,在阳光下的阻值和大灯照射下的阻值,有多大区别。

网友B:
自然光探测用磨砂玻璃,远光灯探测加个菲涅尔透镜。

网友C:
开了一辈子车,从不怕对面大灯,开车回车不能看对面大灯!首先开车观察前面200-500米内的情况,有没有叉口。行人。车辆!能否出现突发情况,车速应该多小!出现万一时车应该保持有理位置!对面来车时能撑控500-200米内的情况,回车时头眼向道路右边(路基石)看.
搞那些没有的浪费感情,不实际!最好办法多搞钱雇司机!

好有道理 无言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然光探测用磨砂玻璃,远光灯探测加个菲涅尔透镜。

非常感谢   说下为什么这样做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说下为什么这样做   谢谢

自然光、照明光来自头顶。探测器指向天空为好,没办法实施就采用磨砂,无指向性,对远光灯敏感度可以下降一些。
远光灯来自前后方,侧面无所谓。用指向性好的菲涅尔透镜增强远光灯信号,抑制其他照明灯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然光、照明光来自头顶。探测器指向天空为好,没办法实施就采用磨砂,无指向性,对远光灯敏感度可以下降 ...

菲尼尔透镜为什么可以过滤掉照明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菲尼尔透镜为什么可以过滤掉照明灯呢

指向性好,不指向天空。相当于凸透镜焦点上安装光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