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电源电压不稳导致电机调速时转速跳动怎么解决?
电源电压不稳导致电机调速时转速跳动怎么解决?

楼主(2025-08-22):
在电源入口处加装LC滤波电路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
用DC-DC稳压器或线性稳压器为驱动器提供稳定电压。

网友B:
优先选用带电压监测与补偿功能的驱动器

网友C:
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比建议为1:1至5:1,避免启动/制动时转速波动。

网友D:
优先排查电源质量,用示波器监测电压波形,确认波动频率与幅度。

网友E:
先硬件滤波/稳压,再调整控制参数,最后考虑电源扩容或D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