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怎样快速学习和掌握8位MCU架构及指令集?

楼主(2025-08-21):
怎样快速学习和掌握8位MCU架构及指令集?

网友A:
选经典型号(如 51 系列),先通读本架构手册,明确核心模块(ALU、寄存器、I/O 口);2. 结合指令集手册,按功能分类(数据传送、运算、控制)记关键指令,用仿真软件(如 Keil)单步调试看执行效果;3. 做简单项目(流水灯、按键中断),边练边对应指令与硬件动作,快速掌握架构逻辑与指令应用。

网友B:
先选一款 8 位 MCU(如 51 系列),看数据手册架构,结合汇编实例学指令,用仿真器单步调试,编小程序练手,对比 C 与汇编理解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