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M460系列芯片加密后,如何在不擦除芯片的情况下重新下载?

楼主(2025-08-20):
M460系列芯片加密后,如何在不擦除芯片的情况下重新下载?

网友A:
新唐 M460 加密后通常必须先整片擦除(Whole Chip Erase),无法在不擦除前提下直接重下载

网友B:
根据 21ic 电子技术开**坛的讨论,M460 系列芯片加密后,通常情况下没有办法在不擦除芯片的情况下重新下载程序。若要重新下载,需要执行全芯片擦除操作,擦除后再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C:
如果芯片支持OTA(Over-The-Air)更新,那么可以通过无线方式进行固件的更新,这样就不会擦除芯片上的数据。

网友D(2025-10-17):
M460 系列芯片加密后,若未启用 “禁止重编程” 功能,可通过支持加密模式的编程工具(如 Nu-Link),输入正确的加密密钥,在不擦除芯片的情况下重新下载程序。若启用该功能,则需先擦除芯片才能重下,无其他不擦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