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的TIM3默认是PB4和PB5

楼主(2025-08-18):
,
STM32F103C8的TIM3默认是PB4和PB5,想转移到PB11和PB12接口上。请问一下代码如何实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11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Down;//TIM向上计数模式(改)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TIM向上计数模式(原)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使能TIM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A B端口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PB.12 输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