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远程访问调试设备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5-08-19):
寻找一种通过远程访问调试设备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说,设备和一个模拟器将位于位置A,而代码项目将位于位置B。但禁止在位置A运行代码项目的集成开发环境(IDE)。该设备使用的是STM32F4。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一需求吗?是否存在可以通过TCP/IP访问的调试器?

网友A:
推荐J-Link + GDB Server,若位置A可接入稳定网络,且预算允许,J-Link的稳定性和功能完整性是最佳选择。

网友A:
若需低成本方案,且能接受一定配置复杂度,OpenOCD可满足基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