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RTOS任务感知调试插件

楼主(2025-08-18):
RTOS感知任务列表中的项目排序功能未按预期方式工作。在Atollic TrueSTUDIO和NXP/Freescale的RTOS任务感知调试插件中,用户可以点击列标题来根据堆栈使用量或CPU使用率进行排序。希望该功能能够重新实现。

网友A: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点列标题完全没反应,感觉排序功能是被砍掉了。

网友B:
在TrueSTUDIO里用过,排序很直观,特别是看哪个任务占用CPU最高的时候。

网友C:
现在只能靠肉眼一个个找,确实不方便。

网友D:
可能是CubeIDE里插件集成得不完整,功能被简化了。

网友E:
你可以试试用FreeRTOS的trace工具,那里面有更详细的统计。

网友F:
我也希望ST把这个功能加回来,调试多任务系统时挺关键的。

网友G:
目前只能导出数据,用外部工具再做排序,比较麻烦。

网友H:
论坛里之前有人提到过,ST官方的反馈是会在后续版本改善。

网友I:
如果只是想看堆栈,可以在代码里加上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网友J:
确实应该保留这个小功能,细节体验上比TrueSTUDIO差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