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头文件未归类到对应文件夹

楼主(2025-08-19):
STM32CubeIDE 1.8.0 / MX 6.4.0 中“Broken”的文件夹未被识别为源文件夹,头文件未归类到对应文件夹。我从STM32CubeIDE 1.7.0升级到1.8.0后遇到了新问题:
原先标有'C'图标的文件夹不再显示该标记。
原本可见的头文件(如main.h、FreeRTOSConfig.h、lwiopts.h)现在无法显示,文件搜索功能无法找到它们,Eclipse的条件代码高亮/灰显功能(例如#ifdef LWIP_DEBUG)也无法识别这些头文件。

网友A:
我升级到1.8.0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好像是索引器出了点 bug。

网友B:
有时候刷新工程没用,得重新 clean 一下再 build,头文件才会重新归类。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General → Paths 里手动把 include 路径加回去。

网友D:
Eclipse 内核的CubeIDE经常在大版本更新后出现这种文件索引异常。

网友E:
我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删掉 .settings 和 .cproject,再让CubeMX重新生成。

网友F:
头文件其实还是在的,只是 IDE 里没显示,编译器依然能找到。

网友G:
如果条件编译颜色没了,说明索引器没跑对,把 index rebuild 一下可能就好。

网友H:
也有人说降回 1.7.0 就没事了,估计是 1.8.0 的已知问题。

网友I:
可以关注一下 ST 社区,有个帖子提到 1.9.0 应该会修复这个 bug。

网友J:
短期内用 external include 手动补上路径也能缓解,至少不会影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