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32V307开发板测评】ADC测试

楼主(2025-08-18):
本篇来测试一下CH32V307的ADC性能
一、何谓ADC
ADC是模数转换器,就是将自然界中的模拟信息转换为芯片能够识别的数字信号,说人话就是你可以把 ADC 想象成一个超级“翻译官”。
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模拟的世界。什么是模拟呢?就是“连续变化”的。比如:
  • 你说话的声音: 音量大小是连续变化的波形。
  • 你感受到的温度: 温度计的汞柱是连续上升或下降的。
  • 阳光的亮度: 从清晨到正午,光线是逐渐变亮的。
  • 你按下按键的力度: 可以轻轻按,也可以重重按。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电子设备(电脑、手机、数码相机、智能手表等),它们的“大脑”(处理器/芯片)只能理解和处理数字信息,也就是 “0” 和 “1” 组成的代码。它们很“笨”,听不懂这种连续变化的“模拟语言”。
这时,ADC 就登场了!
ADC 的全名是 模数转换器。简单来说,它的工作就是:
  • “听”或“看”模拟信号:(声音的波、光线的强度、温度的高低、电压的大小等等)。
  • “数数”和“分级”: 它会按照一个非常精细的“刻度尺”,把这个连续变化的信号,分割成很多很多个小小的“台阶”。
  • “翻译”成数字: 然后,它会测量每一个“台阶”的高度(或者位置),并用一串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数字来表示这个高度。这个过程就叫“采样”。

最终结果: 原本那个连续变化的、模拟世界的信号(比如你说话的声音波形),被 ADC 转换成一连串精确的数字代码。这个数字代码就能被电脑、手机芯片读取、存储、处理、传输了!

二、CH32V307的模数转换器的特点
特点:
1、12 位分辨率
2、支持 16 个外部通道和 2 个内部信号源采样
3、多通道的多种采样转换方式:单次、连续、扫描、触发、间断等
4、数据对齐模式:左对齐、右对齐
5、采样时间可按通道分别编程
6、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均支持外部触发
7、模拟看门狗监测通道电压,自校准功能
8、双重模式
9、ADC 通道输入范围:0≤VIN≤VDDA
10、输入增益可调,可实现小信号放大采样
11、可以通过模拟看门狗功能监测通道电压是否在阈值范围内。
框图如下:

三、CH32V307得ADC实际验证

1、新建工程
步骤省略
2、编写ADC初始化代码
void  ADC_Function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0};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  ,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DeInit(ADC2);
    //配置ADC参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Structure.ADC_OutputBuffer = ADC_OutputBuffer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Pga = ADC_Pga_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规则通道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BufferCmd(ADC1, DISABLE);   //disable buffer
    //开启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alibrattion_Val1 = Get_CalibrationValue(ADC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ADC_BufferCmd(ADC2, DISABLE);   //disable buff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Calibrattion_Val2 = Get_CalibrationValue(ADC2);

}
3、配置DMA
void DMA_Tx_Init( 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ppadr, u32 memadr, u16 buf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0};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_De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pa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memad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 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 DMA1_Channel1, DMA_IT_TC | DMA_IT_HT | DMA_IT_TE, ENABLE );
}
4、DMA中断函数配置
//中断函数声明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SET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1);

        Adc_Val[0]=TxBuf[0]&0xffff;//PA0
        Adc_Val[1]=(TxBuf[0]>>16)&0xffff;//PA2
        Adc_Val[2]=TxBuf[1]&0xffff;//PA1
        Adc_Val[3]=(TxBuf[1]>>16)&0xffff;//PA3
    }
}
5、设置浮点数输出

6、实测数据
1)串口输出

2)根据串口的输出数据绘制曲线
四个通道的数据如下

可以看到通道0和1的波动比较大,在40mV左右,通道2和3的波动不大,在6mV左右。
3)使用万一万用表测量,4个被测点的电压,基本都在3.274V,与ADC实测值,相差20mV,误差接近0.7%.还算比较准吧
综上,CH32V307 ADC用于对于精度不高的场合,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A:
这篇测评很详细,CH32V307的ADC性能确实不错,对于一般的应用来说完全够用了。

网友B:
通道0和1的波动较大,可能是受到了外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0和1的波动较大,可能是受到了外部干扰

有可能是,抽空排查排查

网友C:
模拟量转数字量,一直是津津乐道的话题!

网友D(2025-10-13):
CH32V307的ADC性能看起来不错

网友C:
一般常规muc都是12位么,有见过16位的但是少之又少。

网友E:
CH32V307的ADC性能看起来很不错,12位分辨率和多通道支持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应该足够了。

网友F:
测试结果看起来不错,通道0和1的波动较大,可能是外部干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