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高速外设数据搬运用DMA的时候是不是还要特别注意优先级

楼主(2025-08-19):
两个DMA同时跑的时候发现有通道不稳定。

网友A:
有些情况下内部RC就够用了。

网友B:
C0系列内部RC还是挺准的。

网友C:
你只是做控制类应用吗?

网友D:
要USB的话就最好加外部晶振。

网友E:
LSE有时钟要求吗?

楼主:
内部时钟温漂要注意。

网友F:
节省BOM成本的话能不用。

网友G:
我测试过,误差在1%以内还能接受。

网友H:
32k晶振最好还是保留。

网友I:
具体要看项目要求。

网友J:
407系统,同时用了7个DMA通道,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