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用USB设备模式做大文件传输是不是对缓存管理要求很高

楼主(2025-08-19):
几次连续传输后就出现缓存区覆盖的情况了。

网友A: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B:
U系列的调试口有点挑人。

网友C:
你是用ST-LINK V2还是V3?

网友D:
调试时电源稳吗?

网友E:
CubeIDE版本是不是太旧?

网友F:
我也遇到过掉线,换根线就好了。

楼主:
有时候是SWD速度太快。

网友G:
U系列功耗模式影响调试。

网友H:
可以先试着锁定HCLK不降速。

网友I:
复位模式也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