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入门级芯片的I2C接口有时候出现挂死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2025-08-19):
一旦总线占用太久,就只能通过硬复位才能恢复。

网友A:
最好实测验证。

网友B:
你用的是独立看门狗还是窗口的?

网友C:
L4的时钟源和F1不一样。

网友D:
有时候计算结果跟实际差点。

网友E:
看门狗的预分频很关键。

网友F:
我调过,确实会比理论值快。

网友G:
温度对内部RC有影响。

网友H:
用定时器测一下实际超时时间。

网友I:
CubeMX算出来不一定准。

楼主:
你是想拉到几秒?

网友J:
如果总线电容较大,适当减小上拉电阻值,以加快信号上升沿。

网友K:
降低总线电容,减少 导线长度,避免长距离走线。

网友L:
如果必须长距离传输,考虑使用 I2C 缓冲器/扩展器。

网友M:
添加滤波和TVS 二极管 或 ESD 保护器件,防止静电损坏 I2C 接口。

网友N:
I2C 通信必须实现超时检测,避免因从机无响应导致主机挂死。

网友J:
如果总线噪声大,适当 降低 I2C 速度。

网友O:
如果使用 阻塞模式,长时间等待可能导致系统挂死。建议改用 中断或 DMA 模式,避免阻塞主程序。

网友P(2025-11-03):
用定时器测一下实际超时时间,有时比理论值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