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11F6这个小家伙真的能撑起一个完整的通信项目吗

楼主(2025-08-19):
外设虽然少点,但CAN功能真挺实用。

网友A:
你是PB口还是PA口?有些管脚特殊。

网友B:
你配置了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C:
中断优先级是不是被别的盖住了?

网友D:
EXTI要记得清标志位。

楼主:
管脚复用设置对了吗?

网友E:
有时候是按键抖动的问题。

网友F:
中断函数有没有写对?

网友G:
NVIC使能了吗?

网友H:
我试过用逻辑分析仪抓信号更直观。

网友I:
外部电路上拉下拉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