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尝试F407的时候DMA搬运数据总是遇到点奇怪状况

楼主(2025-08-19):
有时触发中断,有时就没反应。

网友A:
电缆太长也会出问题。

网友B:
SDA被卡低多半是外设没释放。

网友C:
有没有设备没响应ACK?

网友D:
上拉电阻接了吗?

网友E: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过波形吗?

网友F:
可能是主机没正确发停止信号。

楼主:
我遇到过从设备上电慢导致的。

网友G:
软件复位I2C能试一下。

网友H:
你是硬件I2C还是模拟I2C?

网友I:
总线卡死时要不要手动拉几下SCL?

网友J:
目标是串行片外设备?

网友K:
一般是程序问题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