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MCP16701分享】MCP16701初步测试

楼主(2025-08-19):
,
MCP16701评测报告
·     搭建环境:包括设置开发环境、安装驱动、查找和下载参考资源等
本次评测首先按照验证版指导手册进行初步测试的。
1. 将电源连接到 VSYST 和 PGND 端子。可以在输入电源和评估板的 VSYST 端子之间放置一个电流表,以监测输入功率。确保在 VSYST 端子处监测电源电压。电流表和/或电源线电阻可能会降低输入电压。本次采用USB供电。
2. 将负载连接到降压转换器的 VOUTx LDO OUTLx ,通过连接跳线 J5 直接从 USB 连接器供电。
LDO_CNT_OUT 用于 LDO 控制器和 PGND 端子。负载可以是无源(电阻)或有源(电子负载)。可以在负
载和每个输出端子之间放置一个电流表,以监控电源轨的电流消耗。确保在输出端子处监控输出电压。
3. 确保跳线按照所示进接。
(模式 = EN = VDD = 高)。
4. 此步骤需要 GUI 来启动调节器。默认情况下,评估板已预先配置了正确的注册表设置,其中一些调节器已启用,
另一些已禁用。本次采用默认调节设置。
5、启动电源。
6、测量输出通道

·     调试体验:您遇到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您觉得Microchip的这款产品或开发环境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针对VOUT1234的测量:

静态电压
静态电压                                    交流纹波
针对其余电压的测量

·     对比测试:将该开发板与竞品对比
    之前采用LDO供电,纹波较小,但发热严重。
·     心得体会:您觉得这款器件的主要特性会为您的项目带来什么好处,您将如何利用这些特性
主要是可以缩小体积,并且可以灵活调整电压,主动应对由于负载或线损造成的电压精度降低。

网友A:
外围芯片真少,好东西。

网友B:
MCP16701 是高效同步降压稳压器。测试显示,输入电压 4.5-36V 时,输出可稳至 0.8-18V,3A 负载下效率超 90%。开关频率可调(200kHz-2MHz),支持同步整流,静态电流低,带过流保护,适合工业与汽车电子低功耗场景,外围元件少,易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