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制作GD32模板

楼主(2025-08-19):
需要GD32模板的直接找我,GD32F1系列制作完毕。
模板设计可以达到:10分钟完成量产级设计,而且可以秒秒钟切换板上任何一个芯片而不影响其它芯片,包括切换MCU。

网友A:
没明白这样的模版的作用,秒秒钟,拿起放下还要2秒呢

楼主:
模板的作用是快速完成项目,10分钟以内。修改芯片改芯片名粘上即可
这个是管理头文件的头文件:
#define HeadFile_CP       "Company_V01.h"
#define HeadFile_CPU      "CPU_V01.h"
#define HeadFile_PKG      "Package_V01.h"
#define HeadFile_DC       "Device_V01.h"
#define HeadFile_DCCL     "DeviceClass_V01.h"
#define HeadFile_CMD      "Command_V01.h"
#define HeadFile_Common   "APP_Common_V01.h"
#define HeadFile_UGCommon "UG_Common_V01.h"
#define HeadFile_MCU      "GD32E2_V01.h"
#define HeadFile_APPMCU   "APP_GD32E2_V01.h"
#define HeadFile_UGMCU    "UG_GD32E2_V01.h"
#define HeadFile_APPMEM   "APP_MEM_V01.h"
#define HeadFile_COMM     "APP_COMM_V01.h"
#define HeadFile_UGMEM    "UG_MEM_V01.h"
#define HeadFile_STDLIB   "stdlib.h"
//------------------------------------------------------------------------------------------------------------------------------
#define HeadFile_Product  "Product_V01.h"
#define HeadFile_UG       "UG_V01.h"

楼主:
模板自带系统,无限复制,一个系列只需要制作 一个模板。

楼主:
我有各公司的各系列模板,做法完全相同,10分钟设计出量产级软件,10分钟完成硬件设计到导出网络表。做不到赔一百万。一个 人可以抵挡千军万马,一个人可接一个城的单子。
特别注明10分钟不包括看原理图的时间,假如你已经懂了原理图或一看就懂,计时开始,从复制模板到形成产品软件,10分钟以内,同行业第二个产品都是这样,第1次没用过芯片或没完成行业算法的可以正常完成,下一次就是10分钟以内。

网友B:
久仰大神,可以分享一下模板?普照一下众生

网友C:
大神,可否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