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UART升级失败处理流程

楼主(2025-08-22):
检查硬件连接:确认TX/RX线未反接,共地良好。
降低波特率:从115200降至57600或更低。
使用官方工具:运行中颖ISP工具,选择正确的MCU型号和固件文件。
手动复位MCU:在工具提示时按下复位键,触发Bootloader进入升级模式。
监控输出日志:观察工具是否报告校验错误或写入超时。
固件回滚:若失败,升级至已知良好的旧版本固件。

网友A:
检测失败原因,超时则重发;校验错则请求重传;硬件错检查连线供电;最后复位重试,记录日志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