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除了PIC24系列单片机,还有哪些单片机在音频处理方面有较好的性能?

楼主(2025-08-21):
除了PIC24系列单片机,还有哪些单片机在音频处理方面有较好的性能?

网友A:
如果是微芯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B:
音频处理是需要DSP的,PIC32试试。

网友C(2025-09-26):
除了 PIC24 系列,AVR 的 ATmega 系列(如 ATmega32U4)适合简单音频处理;Microchip 的 dsPIC33 系列 DSC,带 DSP 指令,适合音频滤波和编解码;STM32 的某些型号(如 STM32F4),有专用音频接口和 DSP 功能;TI 的 MSP430 部分型号也适用于低功耗音频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