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个电路板需要怎么优化?

楼主(2025-08-19):
      画了几年电路板感觉现在还是处于拉通状态,不知道咋提高了。各位能看下这块电路板有哪些缺点需要改正吗?

网友A:
非高频 这样板子能正常工作 已经可以了
丝印位号再重排调整下 更好
第一个图有必要放那么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高频 这样板子能正常工作 已经可以了
丝印位号再重排调整下 更好
第一个图有必要放那么多级? ...

二级放大加高低通滤波。因为安装环境干扰比较多,采集精度要求又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级放大加高低通滤波。因为安装环境干扰比较多,采集精度要求又比较高 ...

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C:
双面板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就可以了吧

我感觉看着很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效果如何?

还没去现场测试

网友A:
运放可以用4通道的,布局紧凑,
板子缩小一半
可能性能会更好

网友A:
从成本来看
二层板应该也可以
lora 应该可以直接用贴片模块 贴板边更好

网友B:
以前的产品上用过这些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