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语言内存分区

楼主(2025-08-19):
(无正文)

楼主:
1. 栈区
栈区介绍
栈区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由操作系统自动管理,无须手动管理。

栈区上的内容只在函数范围内存在,当函数运行结束,这些内容也会自动被销毁。

栈区按内存地址由高到低方向生长,其最大大小由编译时确定,速度快,但自由性差,最大空间不大。

栈区是先进后出原则,即先进去的被堵在屋里的最里面,后进去的在门口,释放的时候门口的先出去。

存放内容
临时创建的局部变量和const定义的局部变量存放在栈区。

函数调用和返回时,其入口参数和返回值存放在栈区。

2. 堆区
堆区介绍
堆区由程序员分配内存和释放。

堆区按内存地址由低到高方向生长,其大小由系统内存/虚拟内存上限决定,速度较慢,但自由性大,可用空间大。

调用函数
用malloc等函数实现动态分布内存。

  1. void *malloc(size_t);

参数size_t是分配的字节大小。
返回值是一个void*型的指针,该指针指向分配空间的首地址。
(void *型指针可以任意转换为其他类型的指针)

用free函数进行内存释放,否则会造成内存泄漏。

void free(void * /*ptr*/);
参数是开辟的内存的首地址。

楼主:
3. 全局(静态)区
全局(静态)区介绍
通常是用于那些在编译期间就能确定存储大小的变量的存储区,但它用于的是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可见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全局区有 .bss段 和 .data段组成,可读可写。

.bss段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存放在.bss段。

初始化为0的全局变量和初始化为0的静态变量存放在.bss段。

.bss段不占用可执行文件空间,其内容由操作系统初始化。

.data段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存放在.data段。

已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存放在.data段。

.data段占用可执行文件空间,其内容有程序初始化。

4. 常量区
字符串、数字等常量存放在常量区。

const修饰的全局变量存放在常量区。

程序运行期间,常量区的内容不可以被修改。

5. 代码区
程序执行代码存放在代码区,其值不能修改(若修改则会出现错误)。

字符串常量和define定义的常量也有可能存放在代码区。

网友A:
程序执行代码存放在代码区,其值不能修改

网友B:
data段占用可执行文件空间,其内容有程序初始化。

网友C:
堆区由程序员分配内存和释放。

网友D:
C语言内存分区很重要

网友E:
内存分区是C语言编程中的基础,理解它对于编写高效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F(2025-09-28):
C语言内存分区了解一下

网友G:
这个文件应该是一个内存分区的示意图。如果你需要更深入的解释或者有关于C语言内存管理的问题,可以详细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