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编译个小程序,keil得卡一分钟

楼主(2025-08-19):
编译个10几k的小程序,得卡一分钟,不知道咋回事。半年的新电脑
keil5,

网友A:
避免在头文件中包含不必要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在头文件中包含不必要的头文件。

不是这个问题,偶尔会编译很快,只是偶尔

网友B:
可使用 Rebuild 代替 Build

网友C:
关闭不必要的编译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使用 Rebuild 代替 Build

是的,一直使用rebuild,用build更慢

网友D:
Keil临时文件过多

网友E:
生成了过多冗余的调试信息

网友F:
关闭不必要的调试信息

网友B:
避免重复编译未修改的代码。

网友G:
调整编译器优化等级

网友H:
不当设置会极大地增加编译器的工作量。

网友I:
减少调试信息生成

网友J:
编译时查看CPU和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K:
关闭后台占用资源的程序

网友C:
项目文件过多或路径过长

网友G:
降低编译器优化级别

网友L:
不需要生成列表文件

网友M:
在编译卡住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性能和进程选项卡。

网友N:
查看Keil编译输出窗口的详细日志,寻找卡顿点

网友O:
较高的优化级别可能会增加编译时间

网友P:
电脑 CPU 性能不足

网友A:
Keil版本过旧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Q:
编译器缓存问题

网友H:
减少不必要的源文件

网友R:
将Keil项目目录添加到杀毒软件排除列表

网友M:
在Keil中选择“Project” -> “Clean Target”来清理之前的编译结果,然后再重新编译。

网友S:
点击菜单栏 Project → Clean Targets,删除旧的 .o 和 .d 文件。

网友T:
检查是否有不必要的文件或模块被编译。

网友U:
有足够的内存和CPU资源。编译大型项目可能需要较多的系统资源。

网友V: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W:
可能是编译器处理大文件或复杂逻辑导致耗时。尝试简化代码或分步编译,查看是否加快速度。

网友X:
可能是代码复杂度太高,导致编译器处理缓慢。尝试优化代码结构或降低复杂度。

网友Y:
可能是编译器设置问题,检查一下编译器配置,优化设置,或增加编译时间。

网友Z:
生成过多调试信息可能导致系统资源消耗大,影响运行效率。可考虑调整调试等级或过滤冗余信息。

网友AA:
关闭后台程序可以释放资源,让单片机更高效运行。记得选择占资源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