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7916的一颗国产代替料LHA8951

楼主:
  LHA8951是一款18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ADC),采用单电源(VDD)供电。它内置一个低功耗、高速、18位采样ADC和一个多功能串行接口端口。在CNV上升沿,LHA8951对IN+与IN-引脚之间的电压差进行采样,这两个引脚上的电压摆幅通常在0 V至VREF之间、相位相反。基准电压(REF)由外部提供,并且可以独立于电源电压(VDD)。其功耗和吞吐量呈线性变化关系。SPI兼容串行接口还能够利用SDI输入,将几个ADC以菊花链形式连结到一个三线式总线上,并提供一个可选的繁忙指示。通过独立电源VIO,该器件可与1.8 V、2.5 V、3 V和5 V逻辑兼容。LHA8951采用10引脚MSOP封装或10引脚QFN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

  产品特性

  •18位分辨率、无失码

  •吞吐速率:

  −LHA8951F:1 MSPS

  −LHA8951C:500kSPS

  •低功耗

  −3.6mW(1 MSPS,仅VDD)

  −7mW(1 MSPS,总功耗)

  −70μW at 10 kSPS

  •积分非线性(INL):典型值±1 LSB

  •动态范围:99 dB

  •SNR:98dB

  •SINAD:97.8dB

  •THD:-116dB

  •真差分模拟输入范围:±VREF

  −0 V至VREF(VREF在2.5 V至5.0 V之间)

  •伪差分模拟输入

  −任意共模输入

  −单端输入

  •无流水线延迟

  •采用1.8 V单电源供电,提供1.8V/2.5V/3V/5V逻辑接口SPI

  •以菊花链形式连接多个ADC,并能提供繁忙指示

  •10引脚封装:MSOP和3 mm×3 mm QFN

  LHA8951可兼容替代AD7915,适用于国产化替代需求

  应用场景

  电池供电设备

  数据采集系统

  医疗仪器

  地震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A(2025-08-19):
这么做宣传显然是不行的。
看看当年STC起家的时候,直接就说,我这个2块钱一个,然后就一大堆人去买了。
你这个应该直接说,我这个最低价30块钱一个(比如1k的量),只要够便宜,肯定一大堆买的。纯粹的国产替代,销量面太小了。
我看了下嘉立创上面的价格,85.12,比国外同类产品便宜了几块钱,显然,对于大众没啥吸引力啊。即使天天发这个帖子,也没有低价来得有吸引力啊。

网友B:
搜了下淘宝,有一家在卖,32元。
我不相信这个型号有假货,也不相信是拆机件。所以,这个价格一定是全新芯片的价格。
如果有批量,找厂家只会更便宜。

十几年前用过一款 LT 公司的同类芯片,价格 300 元以上。

我三年前就开始,所有新产品的设计首选国产芯片。
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芯片找不到国产的,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