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R Micro-EVB开发板评测】+IIC驱动OLED

楼主(2025-08-19):
一、OLED
OLED使用四针的小屏幕,VCC、GND、SCL、SDA
关于OLED的代码网上有很多,随便找就行,具体的对应管脚自己修改
目前使用的管脚如下:
VCC ------VDD
GND------GND
SCL-------PA3
SDA------ PF5
这里不能使用原理图,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添加就说有敏感词,不能发表。原理图就不放了
(原因:不能复制粘贴,徐上传图片)
file:///C:/Users/JHC/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48/wps4.jpg" >
二、代码
1、在OLED初始化中配置SCL、SDA对应管脚代码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
    /* SCL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3;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OD;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F);
    /* SDA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5;
    GPIO_Config(GPIOF, &gpioConfig);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2、OLED文件添加
网上找到OLED文件,然后添加在自己的文件夹里面,然后再keil目录里面添加文件
这里也一样的,图片就不放了
file:///C:/Users/JHC/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48/wps5.jpg" >
file:///C:/Users/JHC/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048/wps6.jpg" >
3、添加屏幕显示代码文件bmp.h
#ifndef __BMP_H
#define __BMP_H
unsigned char BMP2[] =
{
0x00,0x03,0x05,0x09,0x11,0xFF,0x11,0x89,0x05,0xC3,0x00,0xE0,0x00,0xF0,0x00,0xF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4,0x28,0xFF,0x11,0xAA,0x44,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endif
4、主函数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void Delay(void);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LED2_GPIO_CLK | LED3_GPIO_CLK);
    /* LED2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LED2_PIN;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LED2_GPIO_PORT, &gpioConfig);

    /* LED3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LED3_PIN;
    GPIO_Config(LED3_GPIO_PORT, &gpioConfig);

    /* Turn LED2 on */
    GPIO_ClearBit(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Turn LED3 off */
    GPIO_SetBit(LED3_GPIO_PORT, LED3_PIN);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ShowPicture(0,0,128,64,BMP2,1);
OLED_Refresh();
    for (;;)
    {
/* LED Toggle*/
APM_TINY_LEDToggle(LED2);
Delay();
APM_TINY_LEDToggle(LED3);
Delay();
    }
}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0xffff5;

    while (delay--);
}

三、实验效果
视频:
代码:

楼主:
极海的开发板

网友A:
话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引脚。
使用GPIO来模拟时序,应该是任意一个GPIO都可以啊

对随便选的,看你喜欢哪个选哪个

网友B:
OLED屏幕绘制的还是蛮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屏幕绘制的还是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