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咖啡秤芯片方案——sic8833

楼主:
  咖啡秤MCU芯片通常选择高性能、低功耗的8位或16位RISC架构单片机,如SIC8833、CSU1281等。这些芯片内置高精度ADC(模数转换器),可以实现对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准确采样和转换。同时,它们还具备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强大的控制能力,可以满足咖啡秤的各种功能需求。

  一、芯片特性与功能

  以SIC8833为例,该芯片具有以下特性和功能:

  高精度ADC:内置24位Sigma-Delta型ADC,有效精度可达20位,可以实现对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精确采样和转换。

  大容量存储器:内置8k×16位OTP程序存储器,可以存储咖啡秤的软件程序和校准数据等。

  丰富的外设接口:具备24位双向I/O口、4×16 LCD驱动、7×8 LED驱动、1路UART等外设接口,可以方便地与传感器、显示屏、通信模块等连接。

  低功耗设计:正常工作模式下工作电流为6mA(传感器部分供电电压2.8V),待机电流为2uA,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稳定性与可靠性:具备上电复位(POR)、低电压复位(LVR)、看门狗定时器(WDT)等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二、方案功能详情

  开机方式:按键开机、上电开机

  量程和显示分度:量程-3300~3300g,-1kg~1KG以内分度值0.1g,-1kg~1KG以外分度值1g。量程-5000~5000g,分度值1g。

  称重范围:-5000g~5000g

  单位:可切换多种单位,如g、lb、oz、st

  工作电流:正常工作时,传感器部分供电电压2.8V,工作电流6mA,待机电流2uA,扫描电流200uA。

  校准:一点校准或两点校准,在开机全显时,按键三短一长进入校准模式。

  低电指示:当电池电压低于4.8±0.1V时,LCD显示“Lo”,4秒后自动待机。

  过载指示:当称重值大于最大称量时,LCD将会显示“EEEE”。

  自动待机时间:开机归零后:60±5S;按键或重量变化大于2g刷新关机时间

  归零:开机全显稳定后归零;称重状态,重量小于1g并且稳定后自动归零;

  温湿度特性:芯片工作温度:-40℃~85℃;相对湿度:≤90%

  工作电压:2.8V~6V供电

  计时和倒计时:按下时间按键,可以进入计时和倒计时模式,计时和倒计时都有开始、停止、清零时间的功能,倒计时还有时间到达提醒。

  三、校准步骤

  进入校准:在开机全显时,按下按键(三短一长)进入校准模式。

  校准抓零:进入校准后,首先显示内码,稳定后抓零。

  校准点1:校准抓零成功后,进入校准点1,LCD显示校准点1的重量值,此时往称盘放上相应的重量的砝码,待稳定后进入校准点2。

  校准点2:进入校准点2,LCD显示校准点2的重量值,此时往称盘放上相应的重量的砝码,待稳定后LCD显示PASS,表示标定成功,自动退出标定模式。

  标定提示:

  校准次数超出提示“FULL”。

  校准值烧录错提示“err”

  校准通过提示“PASS”

  四、功能特征

  工作电压:2.4V~3.6V

  支持LCD/L.ED显示

  全程去皮称重,数值保持

  显示分度值0.01g精准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