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对PCBA质量造成影响的因素

楼主(2025-08-19):
PCBA质量造成影响的因素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PCBA的制造和加工的话,那就是复杂。因为PCBA的加工流程是建立在PCB板子上的,而后面这些所有的流程都是寄予PCB板上的操作,所以PCB的质量决定了整个PCBA质量,那么PCB的哪些方面对PCBA有影响呢?英特丽的技术人员今天就来为您解答一下吧!

一、板面脏
板面脏污的主要原因是助焊剂固含量高、涂布量过多、预热温度过高或过低、或输送带PCB夹爪过脏、焊料槽中氧化物、锡渣过多等。主要解决方案:选择合适的助焊剂;控制助焊剂涂布量;控制预热温度;检查自动清洗PCB夹爪的清洗效果并采取措施;及时清理焊料槽表面的氧化物和锡渣。

二、白色线留物
白渣俗称白霜。虽然不影响表面绝缘电阻,但客户不接受。
解决方法先用助焊剂,然后用溶剂清洗;如果无法清洗,可能是由于焊剂老化,或暴露在空气中以吸收水蒸气,或由于清洗剂(溶剂)中的高水分含量,或焊剂和清洗剂之间的不匹配,应要求供应商协助解决或更换焊剂和清洗剂。

三、PCB变形
PCB变形主要由于大尺寸PCB质量大或元器件布置不均匀造成的。
PCB设计时尽量使元件分布均匀,在大尺寸PCB中间设计支撑带(设计2~3mm宽的非布放元件区);或采用一个质量平衡的工装压在PCB上元件稀少的位置,焊接时实现质量平衡。

这三点在制作PCBA的时候要分外注意,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直接影响PCBA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