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MCP16701分享】+ 牛刀小试

楼主(2025-08-19):
,
前面申请到了MCP16701评估板,收到快递后迫不及待的打开一览。
根据相关资料
MCP16701 是一款多功能电源管理集成电路(PMIC),专为 FPGA 和高端 MPU 应用而设计,支持商业和工业用途。它具有 13 个电源通道,包括 8 个 1.5A 降压稳压器、4 个 300 mA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和 1 个 LDO 控制器。这些降压稳压器可以独立或并联工作,支持高达 6A 的输出电流。该器件提供高精度可编程输出电压,并集成反馈电阻以提高精度。I2C接口支持高达 3.4MHz 的频率,易于配置。MCP16701可实现高效的电源管理,减少元件数量和占用空间,使其成为各种应用的理想选择。
阅读《MCP16701-Evaluation-Board-Users-Guide-DS50003845》用户手册,手册中2.3节指明了入门方式,就按照2.3节来个牛刀小试吧!!!
下面我对这部分做了简单的翻译,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在负载下测试多个通道,则该板需要在VSYST上具有至少7A电流能力的电源。此外,MCP16701(EV23P28A)评估板可以通过连接跳线J5直接从USB连接器供电。请注意,在此配置中,可以在输出端提供的功率受到USB连接和R11的限制。这只是为了使用GUI测试排序和更改寄存器设置。
2.3.1电源输入输出连接
MCP16701上电步骤如下。
1.将电源连接到VSYST和PGND端子。在输入电源和评估板的VSYST端子之间可以放置一个电流表来监测输入功率。确保在VSYST端子上监控电源电压。电流表和/或电源引线电阻可以降低输入电压。
注意:保持电源关闭;请不要在步骤5之前上电。
2. 将负载连接到Buck转换器的VOUTx或LDO的OUTLx或LDO控制器和PGND端子的LDO_CNT_OUT。负载可以是无源(电阻)或有源(电子负载)。可以在负载和每个输出端子之间放置一个电流表,以监测电源轨的电流消耗。确保在输出端监控输出电压。或者,对于Buck1-4或LDO控制器的高速负载暂态测试,可以使用板载负载暂态发电机。

3. 确保跳线连接如图2-2所示(MODE = EN= VDD = HIGH)。(具体需要连接的跳线帽我已经使用红框框出,方便检查)
4. 在此步骤中,需要GUI来启动调节器。默认情况下,评估板预先配置了正确的注册表设置,其中一些监管机构已启用,其他监管机构已禁用。
5. 将电源设置为5V并接通。或者,如果没有电源,也可以在J5上接一根跳线,这样主板就可以通过USB接口供电。
6. 验证输出电压是否被调节到每个通道所需的VOUT设置。

7.这条是我新增的,因为我使用的USB供电,需要额外将J5端子短接。

至此,电路板准备完毕,需要通过USB-TypeC电源线将电路板连接到电脑。

打开安装的上位机《I2C Monitor》,我这里安装的是10.2.0.0版本。具体可以参照我上一篇文章 【MCP16701分享】+I2C Monitor软件下载 https://bbs.21ic.com/icview-3479663-1-1.html
需要点击最上面“Device”按钮选择设备,这里我们选择“MCP16701”,选择后会出现对应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这里着重说三个地方,Load EvBDefault ConfigEnable I2C Write to NVMEnable I2C Write toVSET
  • Load EvB DefaultConfig将加载评估板的典型应用程序注册表设置。加载配置后,单击Write All按钮使更改生效。
  • Enable I2C Writeto NVM需要更改位于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寄存器的设置。
  • Enable I2C Writeto VSET,需要使能I2C写入VSET;否则,对VSET设置的任何更改都不会被考虑在内。
我们这里将3个按钮全部点击一遍。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1.      首先我们测量OUTL1输出电压,经过测量输出电压为1.8V;
2.      切换到“LDO选项卡”,修改VSET1电压为1.0;
3.      点击最上方“Write”按钮,再次测量OUTL1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已经变化为1.0V

4.      至此,修改电压功能测试完成
经过测量,输出电压已经修改为1.0V

网友A:
高级啊,数控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B:
我插上开发板后,只显示了MCP222X-1,没有显示为开发板

请问大佬,如何才能选择正常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啊,数控输出电压电流。

这个底层其实是I2C通信,如果高级的话,可以使用MCU的I2C控制,从而输出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插上开发板后,只显示了MCP222X-1,没有显示为开发板

选中对应开发板,然后save是不是就可以了,一定要确定好自己板子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中对应开发板,然后save是不是就可以了,一定要确定好自己板子的型号

我选择了,选择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