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无符号字符值显示为“-”

楼主(2025-08-19):
使用nucleo-F207zg,cubeide 调试器实时表达式中,无符号字符值显示为“-”

网友A:
调试器配置不当可能导致变量无法正确读取。

网友B:
尝试将Optimization Level设置为较低级别,重新编译工程并调试,查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C:
换USB线缆或USB端口,排除供电或通信不稳定问题。

网友D:
更新STM32CubeIDE和ST-Link驱动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