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STM32CubeIDE中通过USB实现LWIP

楼主(2025-08-20):
在STM32CubeIDE中通过USB实现LWIP 。使用ETH和LWIP中间件创建HTTP服务器非常简单。

我想用LWIP,但通过USB_OTG实现。

是否存在相关的实现示例?

网友A:
USB走LWIP的话,其实就是用USB CDC或者RNDIS/Ethernet Gadget来虚拟网卡,然后LWIP跑在这个虚拟接口上。

网友B:
ETH+LWIP CubeIDE例程很多,但USB+LWIP的官方例程比较少见,需要自己移植。

网友C:
有些人是用USB CDC-ECM或者RNDIS,在PC端会识别成虚拟网卡,MCU端就可以绑定到LWIP。

网友D:
STM32CubeU5和H7里我见过类似的示例,F4的话可能要参考USB Device库改造。

网友E:
你可以先生成一个USB CDC ECM工程,再把LWIP接口改成USB CDC收发的函数。

网友F:
论坛里有人做过,把netif接口改写成USB收发就能跑。

网友G:
HTTP服务器那块不变,主要是把ETH驱动替换成USB底层。

网友H:
调试难点在于USB带宽和缓冲区,速度会比直接用以太网慢一些。

网友I:
CubeMX默认没有集成这种配置,所以需要手动拼接USB和LWIP。

网友J:
如果是学习用途,可以从ST社区的USB RNDIS移植案例下手,能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