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Cube无法启动GDB服务器

楼主(2025-08-20):
当烧录STM32G时,弹出错误“fail to start GDB server”。

根据我在网上的搜索,发现论坛中提到该错误可能与杀毒软件有关,但即使卸载了,问题仍未解决。

是一个常见问题

网友A:
ST-Link调试器与目标板连接不良吧。。

网友B:
可能是系统环境冲突如防火墙/杀毒软件拦截、残留进程占用资源、工程路径含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C:
ST-Link驱动未安装或版本不兼容。

网友D:
重新插拔ST-Link试试。

网友E:
更新ST-Link固件,关闭防火墙/杀毒软件。

网友F:
检查工程路径避免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G:
其实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看生成的命令行里有没有 -DARM_MATH_CM4,有就说明加对了。

网友H:
这个报错我也见过,多半是 ST-LINK 驱动或者 CubeIDE 的 GDB server 路径有问题。

网友I:
有时候是端口被占用了,换个 USB 口或者重启电脑再试。

网友J:
确认下 ST-LINK 固件是不是最新,旧版会导致 GDB server 启动失败。

网友K:
在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把 External Tools 的路径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被改了。

网友L:
我之前是因为权限问题,管理员模式启动 CubeIDE 就能解决。

网友M:
建议你把 Windows 的防火墙也关一下,有时候不是杀毒软件,而是系统阻止。

网友N:
也可以尝试重装 CubeIDE,里面自带的 GDB server 出错会很难修。

网友O:
另外 ST-LINK Utility 已经停更,用 CubeProgrammer 统一更可靠。

网友P:
如果你有第二块板子,可以交叉验证下,排除是目标板供电或者 SWD 接口的问题。

网友H:
可以先试试单独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看能不能正常连接芯片。

网友Q:
确保ST-Link调试器的USB接口和SWD连接器牢固连接到目标板。尝试更换USB线缆或端口,排除线缆损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