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下载代码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5-08-19):
我设计了STM32G030K8板子,之前成功下载了代码且设备运行正常。期间多次更新代码都能成功上传。但后来在.ioc文件的SYS模式与配置选项卡中禁用了串行线功能,代码虽然成功上传,但现在无法再次向同一块板子上传代码。此处附上错误截图供参考。我用ST-Link给其他设备上传代码是正常的,但无法上传到这块板子。请问有人能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启用调试接口,重新配置.ioc文件。

网友B:
对芯片进行硬件复位试试。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检查ST-Link与您的板子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且牢固。SWDIO、SWCLK和GND线是否都已正确连接。

网友D:
更新ST-Link驱动和STM32Cube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E:
启用了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