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找不到表达式

楼主(2025-08-20):
在STM32控制台中,找不到表达式。尽管我按了窗口 -> 显示视图 -> 表达式,但它没有在任何地方打开。

网友A:
检查视图是否被隐藏或最小化

网友B:
手动打开 Expressions 视图

网友B:
Expressions 视图仅在调试模式下可用。如果未进入调试(如直接运行程序),该视图可能不可见或为空。

网友C:
可能是视图配置损坏。插件是否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