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ART 发送不正确

楼主(2025-08-20):
STM32F030F4P6 USART 发送不正确。使用 HAL 库实现 UART 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在 Tera Term 终端中能够接收到传输的数据,但这些数据与代码中发送的内容不一致。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网友A: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B:
STM32F030的时钟配置可能未正确设置,导致实际波特率与预期不符。

网友C:
可能误用了阻塞式发送(HAL_UART_Transmit)和非阻塞式发送(HAL_UART_Transmit_IT/HAL_UART_Transmit_DMA),导致数据未正确发送。

网友C:
发送缓冲区未正确初始化或数据未正确填充。

网友D: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E:
中断或DMA冲突?

网友F:
看看是否是HAL库版本或初始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