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91的双CAN接口一开机就收不到帧怎么回事

楼主(2025-08-20):
调试时两个总线都挂掉,好像滤波器没起作用。

网友A:
看你想省成本还是追精度

网友B:
内部RC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C:
跑USB或者CAN就不合适

网友D:
简单应用用RC也够了

网友E:
晶振稳定性还是更好

楼主:
有时候温漂会影响RC

网友F:
G4系列有校准功能还行

网友G:
要不要晶振取决于应用

网友H:
高精度外设几乎必须外部

网友I:
低速跑程序无所谓

网友J:
检查电阻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K:
可能是CAN_H与CAN_L接反、短路或断路,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L:
电源不稳定或地线噪声?

网友J: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地线连接良好。

网友M: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N: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N:
也可能是过滤器未正确配置,导致所有帧被屏蔽或误匹配。

网友O(2025-11-03):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地线连接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