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L072去驱动电子墨水屏真的是个挑战

楼主(2025-08-20):
刷新速度慢就算了,还老是花屏,怀疑时序不对。

网友A:
DMA主要是降低占用而不是加速

网友B:
DMA优势是CPU不用管

网友C:
速度本身差别不大

网友D:
中断多了CPU就卡住了

网友E:
DMA能让系统更流畅

网友F:
总线带宽也是限制因素

楼主:
U5系列DMA通道很多

网友G:
但要注意优先级分配

网友H:
如果同时跑外设会冲突

网友I:
提升有限可能是瓶颈在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