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的USB虚拟串口数据传一会就卡住了

楼主(2025-08-20):
调试工具连着一会就没反应,得重新插拔。

网友A:
乱码通常是时钟问题居多

网友B:
可能是时钟源没配好

网友C:
波特率计算跟主频强相关

网友D:
CubeMX生成代码要仔细看

网友E:
STM32F0分频器有点绕

网友F:
晶振没配外部时容易偏差

网友G: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最清楚

楼主:
也可能是终端软件设置错

网友H:
接收端波特率要严格一致

网友I:
换个串口模块试试

网友J:
USB连接不稳定?

网友K:
PLL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L:
USB时钟源是否已正确启用。

网友M:
用频率计或逻辑分析仪检查实际输出的 48 MHz 时钟是否稳定。

网友N:
用最新 HAL库,更新到最新版本的STM32CubeF4 固件包。

网友J: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J:
启用 USB 中断

网友O:
缓冲区溢出?如果数据量大,考虑使用双缓冲区或启用硬件流控制。

网友P:
1.buffer溢出或者接收到的数据被覆盖
2.没有及时应答

网友Q(2026-02-11):
核心原因是 USB 端点未及时重启、发送阻塞、中断优先级冲突、时钟不稳或缓冲区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