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71上想用I2C连多个传感器总出错

楼主(2025-08-20):
有时候读到的数据会全是0,不知道是不是仲裁冲突。

网友A:
经验上就是唤醒后重配一遍

网友B:
STOP模式掉电范围挺大

网友C:
有些外设寄存器会丢

网友D:
唤醒后通常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E:
特别是USART和I2C之类

网友F:
RCC也要重新开时钟

网友G:
CubeIDE会有模板代码

网友H:
别忘了检查GPIO状态

楼主:
不同低功耗模式丢失情况不同

网友I:
数据手册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J:
可能是上拉电阻缺失或阻值不当

网友K:
信号干扰或总线冲突。

网友L:
时钟频率过高吧。。

网友M:
可能是地址模式或应答设置错误

网友N:
I2C通信可能因干扰或硬件故障失败,若未添加超时处理,会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