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H563的安全启动配置完全看不懂

楼主(2025-08-20):
手册里一堆安全域划分,看得脑壳都疼。

网友A:
调CAN FD比经典CAN麻烦多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终端电阻

网友C:
波特率设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D:
仲裁相位和数据相位要分开算

网友E:
G4的CAN FD模块挺严格

网友F:
逻辑分析仪抓帧看看

网友G:
也可能是线太长反射多

网友H:
驱动芯片型号也要匹配

网友I:
总线关断可能是没ACK

楼主:
先试单机模式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