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L151的ADC跑DMA模式时数据老是错位

楼主(2025-08-20):
单通道还能好好的,多通道采集就乱了

楼主:
最好还是遵循官方映射

网友A:
大部分外设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B:
不能随便改

网友C:
有些区域支持重映射

网友D:
H5系列有灵活性但有限

网友E:
改地址更多是用MMU实现

网友F:
普通MCU不太行

网友G:
看手册里系统存储器图

网友H:
调试器读写要一致

网友I:
有时候用alias区也能实现

网友J:
ADC循环转换与DMA单次传输的时序错位

网友K:
可能DMA传输模式与ADC扫描模式的冲突

网友J:
缓冲区地址对齐与数据宽度不匹配

网友L:
可能是通道顺序配置错误

网友M:
同步ADC与DMA的启停时序

网友N: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改为软件触发单次转换,并在每次转换后重新启动DMA

网友O:
启用DMA循环模式

网友P:
用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