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32V307开发板测评】DAC性能测试

楼主(2025-08-20):
上一篇介绍了ADC,今天这一篇来介绍一下DAC,与ADC是逆向操作,也就是将数字信号转为模拟信号。
一、DAC是什么
一句话总结: DAC 就像一位语言大师,负责把电脑、手机里冷冰冰的「数字密码」音乐文件,翻译成喇叭、耳机能听懂并播放出来的「真实声音」信号。
想象你收藏的音乐文件(MP3, FLAC, WAV 等)是一本写满「0」和「1」的密码书。这本书虽然记载了音乐的所有信息,但它不是真实的「声音」。
  • 数字世界: 你的手机、电脑、音乐播放器(称为「数字音源」)只懂得处理和储存这本「密码书」(数字信号)。
  • 模拟世界: 你的耳机、音箱、放大器(称为「模拟设备」)只懂得处理连续、自然的「波形」(模拟信号),这样才能推动空气发出我们听到的声音。
二、CH32V307的DAC特点
CH32V307的DAC主要有以下特点
1、2 个 DAC 转换器,每个转换器对应 1 个输出通道;也就是只有两个通道的DAC输出引脚
2、三角波、噪声波形发生器
3、可配置 8 位或 12 位输出
4、12 位数据左对齐或右对齐
5、双 DAC 同时或分别转换
6、支持 DMA 功能
7、 多种触发事件
框图如下:
三、DAC实测验证
1、新建工程
2、DAC初始化
void Da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 {0};
    //使能相应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Typ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使能DAC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
3、设置循环输出几个电压值
    u16 DACValue[CNT] =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5};

     for(uint8_t i = 0; i < CNT; i++)
    {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ue[i]);
        Delay_Ms(10000);
    }
4、实际验证

一共八组DAC的值
理论值分别为:0.051、0.103、0.206、0.4125、0.825、1.65、3.29
实际测量值如下:0.053、0.104、0.208、0.411、0.820、1.64、3.27
DACValue[0]
DACValue[1]
DACValue[2]
DACValue[3]
DACValue[4]
DACValue[5]
DACValue[6]
以上7个数据来看,精度比较高,整体上相差2mV左右,有的还相差1mv。
5、输出正弦波测试
1)代码如下:
输出幅值为1.65V的正弦波

uint32_t DAC_Value[Num]={2048,2248,2447,2642,2831,3013,3185,3347,3496,3631,3750,3854,3940,4007,4056,4086,
                         4095,4086,4056,4007,3940,3854,3750,3631,3496,3347,3185,3013,2831,2642,2447,2248,
                         2048,1847,1648,1453,1264,1082,910 ,748 ,599 ,464 ,345 ,241 ,155 ,88  ,39  ,9   ,
                         0   ,9   ,39  ,88  ,155 ,241 ,345 ,464 ,599 ,748 ,910 ,1082,1264,1453,1648,1847};

uint32_t Dual_DAC_Value[Num];

/*********************************************************************
* @fn      Dac_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DAC collection.
*
* @return  none
*/
void Dual_Da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0};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T4_TRGO;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DAC_Init(DAC_Channel_2,&DAC_InitTyp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DMACmd(DAC_Channel_1,ENABLE);
    DAC_DMACmd(DAC_Channel_2,ENABLE);

    DAC_SetDualChannelData(DAC_Align_12b_R, 0x123,0x321);
}

/*********************************************************************
* @fn      DAC1_DMA_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DMA of DAC1 collection.
*
* @return  none
*/
void Dac_Dma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0};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DMA_StructInit(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DAC->RD12BDH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Dual_DAC_Value[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

/*********************************************************************
* @fn      Timer4_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TIM4
*
* @return  none
*/
void Timer4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6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4,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4, ENABLE);
}
2)下载验证如下:
PA4 通道

PA5 通道

整体来说,DAC的精度满足一般场景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另外产生波形也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