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 EXTI同步DMA,必须开中断才能运行?

楼主(2025-08-20):
,

    //---------------------------------------------------------------------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E, EXTI_SOURCE_PIN3);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
    exti_init(EXTI_3,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 *** exti_init(EXTI_3, EXTI_EVENT, EXTI_TRIG_FALLING);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

    // *** exti_event_enable(EXTI_3);                                 //  Event模式不能作为dma同步信号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rq_enable(EXTI3_IRQn, 2U, 0U);

这里用红色代码,DMA不工作;绿色代码,DMA就能同步启动,中断函数空着的也没问题
这样CPU会增加很多没意义的中断,该怎么解决呢?
EVENT只能用于唤醒MCU?

网友A:
事件模式的设计目的就是不触发中断,而是通过硬件直接触发其他外设。

网友B:
配置 EXTI 为事件模式

谢谢回复,请看7楼代码,改为ENVENT模式,DMA就不传输了

网友C:
在 DMA 的配置中,选择 EXTI 事件作为触发源。

谢谢回复,请看7楼代码,改为ENVENT模式,DMA就不传输了

网友D:
检查 DMA 的传输方向。源地址和目标地址配置是否正确。

谢谢回复,请看7楼代码,改为ENVENT模式,DMA就不传输了

网友E:
禁用不必要的中断

谢谢回复,请看7楼代码,改为ENVENT模式,DMA就不传输了

楼主:
完整的DMA初始化代码

void spi_dma_data_buff_config(void)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mux_gen_parameter_struct dmamux_gen_init_struct;
    dmamux_sync_parameter_struct dmamux_sync_init_struct;

    /* deinitialize DMA registers of a channel */
    dma_deinit(DMA0, DMA_CH1);

    /* SPI3 DMA0_CH1 SPI发送,PE3 DRDY 触发SPI发送,开始数据传输 */
  dma_single_data_para_struct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3_TX;                        //SPI_TX触发DMA传输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spi_dma_tx_buff[0]);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spi_dma_frame_size;                  //发送一个ADC读取命令帧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TDATA(SPI3);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_struct.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ENABLE;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E, EXTI_SOURCE_PIN3);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
    exti_init(EXTI_3,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it(EXTI_3, EXTI_EVEN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

    // exti_event_enable(EXTI_3); //Event模式不能作为dma同步信号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rq_enable(EXTI3_IRQn, 2U, 0U);

    //---------------------------------------------------------------------
    /* DMAMUX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initialize DMA request multiplexer channel 0 with synchronization mode */
    dmamux_sync_struct_para_init(&dmamux_sync_init_struct);
    dmamux_sync_init_struct.sync_id        = DMAMUX_SYNC_EXTI3;                   //EXTI_3作为DMA同步信号
    dmamux_sync_init_struct.sync_polarity  = DMAMUX_SYNC_FALLING;
    dmamux_sync_init_struct.request_number = spi_dma_frame_size;
    dmamux_synchronization_init(DMAMUX_MUXCH1, &dmamux_sync_init_struct);
    dmamux_synchronization_enable(DMAMUX_MUXCH1);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等待DRDY,在EXTI_3中断时打开DMA通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件模式的设计目的就是不触发中断,而是通过硬件直接触发其他外设。

谢谢回复,请看7楼代码,改为ENVENT模式,DMA就不传输了

楼主:
就是想禁用中断,不然MCU时间就白白消耗在每秒几十K的中断上了

楼主:
同步输入映射表里的EXTI_x究竟是中断信号还是事件信号?我怎么觉得事件信号仅仅用去唤醒MCU了呢?
GD32H737/757/759 用户手册写的是:
EXTI(中断/事件控制器)包括38个相互独立的边沿检测电路并且能够向处理器内核产生中断请求或唤醒事件。

作为参照STM32F743文档写的是:
所有事件输入均可让 CPU 唤醒以及生成 CPU 中断和/或 CPU 事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步输入映射表里的EXTI_x究竟是中断信号还是事件信号?我怎么觉得事件信号仅仅用去唤醒MCU了呢?

GD32H ...

H7没有CPU事件,不能触发DMA,是不是实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