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请教大神,APM32E103VET6,工作在室温0度的问题!!!!

楼主(2025-08-20):
APM32E103VET6用SPI接口带12864液晶显示器,在室温0度的时候,工作不正常,液晶不显示,把APM32E芯片换成APM32F103VET6,液晶就可以正常显示。。
这是温度太低了?APM32E103VET6不能工作在0度以下?我看芯片资料是-40度呢!!!

网友A:
有没有尝试换另一颗E103的呢?排查是否批次问题

网友B:
这点小温度算不了啥!
查看一下晶振,或者直接使用内部的晶振启动。
还要排查一下焊接的问题

网友C:
不复位的话, 首先看复位输出是否真的没有复位.
其次看电源爬坡是否满足芯片的POR的需求; 是不是低温下电压爬的慢了。

网友D:
还是先从APM32E103VET6的代码上分析一下,测试一下SPI波形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尝试换另一颗E103的呢?排查是否批次问题

一批次生产的都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从APM32E103VET6的代码上分析一下,测试一下SPI波形什么的。

同一个代码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写到APM32F103VET6的芯片上,就运行正常
同一块板子,把APM32E103VET6吹下来,换成APM32F103VE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小温度算不了啥!
查看一下晶振,或者直接使用内部的晶振启动。
还要排查一下焊接的问题 ...

就液晶显示不了,像8*8按键、指示灯点亮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复位的话, 首先看复位输出是否真的没有复位.
其次看电源爬坡是否满足芯片的POR的需求; 是不是低温下电压 ...

APM32F103VET6芯片,液晶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一个代码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写到APM32F103VET6的芯片上,就运行正常
同一块板子,把APM32E103VET6吹下 ...
很多bug的迷惑性是很大的,看上去,貌似是APM32E103VET6芯片存在问题,但可能性很低,你相信我,按照我的经验,很可能还是代码上存在问题,排查一下MCU和液晶之间的SPI通信什么的。
可能是某个代码配置或者细节上存在区别或者有问题。

网友B:
按照这样的说法,和MCU相关的可能性更低了。
查看软件配置,或者 硬件连线的问题吧!
重点排查默认值这块,会不会在E103的代码的默认值差异产生的问题

网友E:
这种问题调试起来可真难。
感觉定位都定不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