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RS485总线问题

楼主(2025-08-20):
485总线通信,一主二从,因为种种原因,如果总线上同时出现大家都是发送状态或者大家都是接收状态,会造成收发器损坏?或者说都发或者都收的总线状态只会造成收的或者发的数据有问题,但是收发器不会损坏。

485总线,只适合一主多从通信,多从机时需区分不同的地址设备,如果从机设备地址相同那就接收的数据是一致的了。

网友A:
收发都需要应答,怎么会出现同时收发的情况

网友B:
485主机轮询操作从机,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吧?如果出现,那肯定是代码逻辑不正确吧。

网友C:
名牌的都不会毁坏。

网友D:
如果你的协议存在同时发送的可能,建议使用C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协议存在同时发送的可能,建议使用CAN

协议没有,只是问下出现这种情况硬件上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都需要应答,怎么会出现同时收发的情况

如果出现,收发器会坏?就是问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出现,收发器会坏?就是问这个。

应答不会出现同时收发,出现同时收发不符合rs485半双工的机制

网友E:
485怎么会出现都发或者都收啊,程序不是分主从的么

网友F:
估计楼主之前程序有从机同时应答的情况发生。

网友G:
多个节点同时发确实会造成电平冲突,但是如果持续时间不长,485接口芯片一般坏不了。实验为准吧。

网友H:
难道所有从机不都是在接收状态么?都在等主机轮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协议存在同时发送的可能,建议使用CAN

485 现在也支持多主同时发送、仲裁,参见 cdbus,何必用 can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网友J:
主机分时访问,出现回复有问题时需要额外延时2个以上回复帧的空隙时间,才能询问下一个设备,否则就总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答不会出现同时收发,出现同时收发不符合rs485半双工的机制

那我强行控制485芯片都处于发送状态,然后让主站发一包数据,收发器会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强行控制485芯片都处于发送状态,然后让主站发一包数据,收发器会坏? ...

不会,芯片内部有保护电路,静电浪涌之类需要外加电路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I:
485 现在也支持多主同时发送、仲裁,参见 cdbus,何必用 can

看过了,你这个要增加一个转换芯片,而且还变成了SPI,这又何必呢?
原有设计 + modbus协议不是很完美了吗?
而且RS485是半双工,这是谁来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你说的这个又怎么可能实现“多主同时发送”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看过了,你这个要增加一个转换芯片,而且还变成了SPI,这又何必呢?
原有设计 + modbus协议不是很完美了 ...

“多主同时发送”是指允许多主同时发送,硬件控制器自动仲裁、按优先级排序,最终是一前一后发到总线,和 CAN 原理一样,CAN 也是半双工

modbus 也是大家凑合用的协议,早该升级换代了,它里面都是面向固定 16bits 的各种线圈数据,还不支持主动上报
用传统 uart 我也是优先使用 cdbus 协议,读写寄存器、波形上报、打印上报、IAP 升级都简单方便很多

不过你的出发点还是很好,也能解决掉一些问题,给你点赞,也希望你成功!

网友K:
我相信不会。
一是从厂家的角度,难道芯片造出来只能给高手用?高手也不能完全避免两个设备同时外发。
二是从电路的角度,两个共射极三极管,C极接一起就会损坏吗?

网友F:
我485 AB间插错24V,只烧了TVS。

网友L:
总线仲裁,就是为了防止同时发,除非两个发的一模一样

网友M(2025-09-30):
同时发送” 可能导致收发器损坏

网友N(2025-10-30):
一般情况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O:
总线上同时出现大家都是发送状态或者大家都是接收状态

网友P:
RS-485采用半双工差分传输模式,同一时刻总线上只能有一个设备主动发送数据。

网友Q:
总线空闲状态,是正常通信的一部分

网友R: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节点处于发送状态‌‌

网友S:
A/B线可能被多个驱动器反向驱动,导致总线短路

网友T:
如果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会导致总线信号冲突

网友U:
总线电压冲突可能引发瞬态电流,但现代收发器通常内置过流保护

网友V:
主机轮询从机时,如果出现异常,确实可能是代码逻辑有问题。确保查询顺序和通信协议正确。

网友W:
若冲突持续,可能因过热导致收发器性能下降或寿命缩短,但直接烧毁的概率较低。

网友X:
若存在逻辑冲突,可能因过流损坏收发器,同时必然导致数据错乱。

网友Y:
芯片故障常见原因,得看具体情况检查。

网友Z:
多主应该只是造成通信冲突,怎么把收发器损坏的?

网友AA:
当多个设备同时发送不同数据时,总线上的差分信号会相互干扰

网友AB:
是否损坏硬件?

网友AC:
检查 A/B 线是否接反,RS485 需严格对应两端 A-A、B-B,接反会直接断连。

网友AD:
总线仲裁确保多个设备不会同时发送数据,除非数据完全相同,避免冲突。

网友AE:
所有收发器的输出驱动器都被禁用,呈现高阻态。总线因为没有驱动源而处于“悬空”状态。

网友AF:
所有节点都处于发送状态,且发送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AG:
总线空闲时,意味着没有设备正在发送数据,这是通信过程中必要的阶段。

网友AH:
当多个节点同时发送,并且它们输出的电平相互冲突时,在收发器的输出级产生大电流短路。

网友AI:
可能是由于电压波动或电流冲击直接击中收发器,导致其损坏。

网友AJ:
内置了短路保护和热关断功能。

网友AK:
发送频率过高,容易使收发器过载,引发损坏。

网友AL:
RS-485通信方式,像电话对讲机,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人说话。

网友AF:
若多个驱动器输出级因持续高电流产生过热,可能缩短芯片寿命

网友AM:
在RS-485通信中被称为总线竞争或总线冲突。

网友AN:
通常不会直接导致标准的RS-485收发器芯片损坏。

网友AO:
总线电平处于一个中间的不确定状态,接收器无法正确判读,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AP:
使用CAN协议能防止数据冲突,适用于多节点同时发送的情况。

网友AQ:
多节点并发通信易引发总线冲突,需协调时序或采用仲裁机制。

网友X:
如何解决总线浮空问题?

网友AR:
这个说明可能意味着单片机控制时,确保某一时间段内只有一个节点用于数据发送,以避免数据冲突。

网友R:
因为总线电平不确定,容易受到噪声干扰,接收器读取到的数据是随机的乱码。

网友AS:
设备多数据同传,差分信号会打架,得采取措施避免。

网友AT:
设备同时进入接收模式时,总线处于高阻态,此时若有任一设备发送数据,其他设备可正常接收,不会导致硬件故障

网友AU:
检查A/B线,确认RS485对应接法,错位会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AV:
这可能导致数据冲突和传输错误,应确保节点同步发送或使用仲裁机制。

网友AW:
总线上的信号冲突可能导致收发器内部驱动电路承受过大电流或电压,长期或严重冲突可能烧毁芯片。

网友AX:
RS-485是差分信号,通过A、B两根线的电压差来表示逻辑

网友AE:
所有发送器输出相同的电平,电压差很小,不会产生大的短路电流。

网友AF:
极有可能损坏收发器

网友AY:
总线空闲即无设备通信,确保数据传输顺畅。

网友AZ:
频率太高导致收发器超负荷,可能烧坏器件。降低频率以防损坏。

网友T:
本质是数据链路层的冲突问题,而非物理层硬件损坏的直接诱因

网友BA:
若多个设备同时强制发送,会导致差分信号线(A/B)的电平冲突,表现为数据帧损坏

网友BB:
由于没有设备驱动,A、B线处于“浮空”状态。

网友BC:
485总线通信,一主二从